氩弧焊焊接处密封性可否不漏水?---请教

楼主(2008-12-28):
做一个容器,要求密封,不漏水,这样的话找外面一般的氩弧焊师傅能达到要求吗?还有要求师傅怎样焊接比较好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关键是看如何焊接?
要是焊接好了不用氩弧焊也可以,要是很一般了,氩弧焊也不可以!!!

网友:
同意黄河湃前辈的观点,关键不是焊接方式

网友:
最好选用自动焊

网友:
氩弧焊当然可以做到不漏水,这是基本要求。
电厂的二十多兆帕的小管,都是用的双氩哦

网友:
如果这都达不到,那氩弧焊的师傅就不能叫师傅了,还是回去当学徒吧,不过也要看现场情况来定

网友A:
管这么多干吗,焊好不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这么多干吗,焊好不漏就行。

还有压力要求的,至少得0.1Mpa吧!

网友:
应该能够达到这一点,氩弧焊的密封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2009-06-19):
呵呵!! 我们这里的锅炉厂 管道很多都是 氩弧焊的, 没有漏的!!!

网友:
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回来再看,觉得提问的专业性值得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