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轴承座大批量生产的工艺过程

楼主(2008-12-28):
技术要求是;调质至HB2030-250     锐变到钝未注倒角0.5*45度    表面做防锈处理(发蓝)。谢谢大家帮忙啊,请尽快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
下料
普车
车外圆、内用,割槽
铣外圆、钻端面孔、圆周孔(车铣复合中心)
发蓝

网友A:
用最普通的机床

下料
调至
除扁外车各部到图纸要求。内孔外圆一次装甲车出。
铣扁
发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料
调至
除扁外车各部到图纸要求。内孔外圆一次装甲车出。
铣扁
发蓝

发蓝之前加个钻孔 、道顿等 铅工工序

要是有复合加工设备 可以酌情合并工序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