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装箱托车后面的架子有什么用?--- 附图,请教

楼主(2008-12-28):
集装箱托车后面的架子有什么用?  附图
大家想想呀,个人感觉好像没啥用。

网友:
防撞用的,喷上黄漆夜间行车也比较醒目

网友A:
哪个是防止有心怀不轨的人在行车时跑到车轮下面去的

网友:
那个叫侧防护 为保护无防御行人(行人、骑自行车或摩托车)跌入车的侧面而被卷入车轮下的装置
重型车的后面还有后防护 为防止小车与大车发生钻撞。

网友:
也可以说是限宽用的,,,

网友(2009-02-01):
那是侧面防护装置,汽车标准要求强制性安装的一个部件。

网友:
侧面防护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防止有心怀不轨的人在行车时跑到车轮下面去的

这个一般搞过汽车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啊

网友:
安全防护作用

网友(2009-06-16):
保护装置,是强制要求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