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G92编锥螺纹?

楼主(2008-12-28):
小弟刚学,如何用G92编锥螺纹?
大头直径30     小头直径25图很简单
麻烦各位会的写个G92X   ;Y   ;R  ;F  ;的标准程序(绝对坐标)

网友:
G00 X25 Z0
G92 X30 Z30 R-2.5  F3
解释一下:首先你要把刀具快速定位在螺纹的起点位置,就是第一段G00,不过这个数值只是给你的参考,具体数值不能定在X25 Z0.因为那样刀尖刚好在工件的边上,所以Z向导数值应该离工件一个安全的距离,大概2到3毫米,不过X25也要改变,如果锥的长度一定,那么起点的位置和终点的位置直接影响到锥度的变化。在应用中要用三角函数计算一下。(举例说明白一下:假设要倒一个45度乘1的倒角,直径是30,理论编的话就是G00 X28 Z0   G01 X30 Z-1 F...  。但有时要快速安全定位,就应该离远一点。例:G00 X26 Z1
G01 X30 Z-1 F...这样的倒角大小是一样的)
G92里边的X和Z就是螺纹的终点坐标,R是螺纹起点坐标和终点坐标的半径差值。F就是导程
如果我的解释你哪里不清楚,请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