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螺纹的程序应该怎么编?

楼主(2008-12-28):
我想用G92(绝对坐标)编,可是不知道怎么算循环起点,R值也不是很明白。
麻烦哪位好心人教我如何算循环起点和R值。
谢谢!

网友:
什么机型??

网友:
我用的是广数的,用G32 G92 都可以编!

网友:
楼主可以在论坛里面搜一下,这个方面已经有很多解答了

网友:
11

我只知道华中的床子 用G82  X项理工件差不多就行  Z项比较关键必须是螺距的2倍不然不行~~

网友:
用G92 X _Z_R_F_;的格式就可编出锥螺纹,
在FANUC系统中,G92属于单一固定循环指令,这一指令包括四个工步,即快进---工进切削螺纹---径向快退----轴向快回至循环起点.
X_Z_为第二个工步螺纹切削的终点坐标,R为螺纹切削工步起点与终点之间的半径差值,但要考虑到循环起点的位置,一般需要相似三角形的计算,才能求出G92中的R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