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在产品中的应用

楼主(2008-12-28):
了解到目前很多2.5英寸的笔记本硬盘及更小尺寸的硬盘都使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来对硬盘进行保护:因为一般的迷你硬盘非常灵敏,在硬盘读写工作时, 稍微有一些振动就可能会使硬盘里的数据丢失
而利用加速度计检测硬盘的受力情况.
在受到大的振动或者冲击时(且发生位移不到一个火柴盒的高度的过程中,),传感器检测就能到硬盘发生类似自由落体情况的加速度变化, 磁头将会从碟片返回停靠位,避免磁头和碟片接触而产生磨损或破坏.

东芝的某些笔记本就采用了此中技术,见附件:

加速度传感器还应用于机器人的姿态感测, 以及一些娱乐电子设备中,
使用过类似产品或者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谈谈它的制造工艺,应用....

网友:
道听途说一下:

现在比较可靠的是基于MEMS的产品。其原理是如下的三明治结构:
=========
------[][][]
=========

中间的质量块由悬臂支撑,三者之间有电容效应,当中间的质量块由于
加速度的原因偏向任何一侧时,距离减小,电容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
和偏转的程度(加速度)线性相关,所以就能够测量加速度。

网友:
道听途说一下:

加速度传感器大多类似于惯性式拾振器模型,它是一个二阶响应系统。楼上的是用电容效应,还有一种是用压电效应,减速度输入,变成压电片的电荷输出。

欢迎拍砖。

楼主:
学习了,
楼上两位说的产品外形尺寸都比较小么?类似于电路板上电阻大小,可以焊接在电路板上?
还是尺寸较大, 采用普通接线输出?
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A:
网上很好搜索啊,比如这些:

关键是精度,瑞士的精密加工比较牛,所以这个产品也很厉害,下面是相关参数的链接:
.http://yp.carnoc.com/viewinfo.jsp?id=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很好搜索啊,比如这些:

109006109007

关键是精度,瑞士的精密加工比较牛,所以这个产品也很厉害,下面是相关参数的链接:
.http://yp.carnoc.com/viewinfo.jsp?id=333

谢谢楼上朋友,我是门外汉,搜索到相关信息也无法详细准确概括,所以跑来请教大家,呵呵。
硬盘上用的传感器外形可能如您图片所示,而我见到有的加速度传感器体格较大,如用在激振台上的。所以有上面的问题。

另外关于传感器的制造工艺,里面核心的"芯片"类零件特征精细,是否需要采用化学蚀刻的方法实现?

网友A:
继续道听途说:瑞士相关工艺很早就用上了LIGA技术

LIGA相关介绍请自行去网上搜:
http://baike.baidu.com/view/75820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道听途说:瑞士相关工艺很早就用上了LIGA技术

LIGA相关介绍请自行去网上搜:
http://baike.baidu.com/view/758202.html

谢谢, 注意到了LIGA和硬盘磁头制造业使用的化学显影蚀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