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字体问题,为什么角度会出现问号?

楼主(2008-12-29):
CAD字体问题(为什么角度会出现问号)
请看下图,期待朋友解决下!~~~~~~~
直径直接标注不会就是角度
但要是自己修改 角度也不会出现问号
直接标注角度 就会出现问好
原来不会,我后来下了2000多种字体,就出现此问题

网友(2009-02-05):
我也一样的问题。顶

网友:
是你采用的这种字体不支持CAD输入的代码,可以在文字式样中换一种字体试试。建议用gbenor.shx(直体细笔)或gbeitc.shx(斜体细笔),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特别是后一种,国标就规定了机械制图中标注字体应采用这种斜体细笔字体。这种字体还有一样好,那就是显示的汉字、外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基本上一样大,很美观。

网友(2009-03-29):
CAD的文字配置不支持的字体,表现出来就是问号。
在我和外单位的同事,网络传递图纸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选对了字体,问号就恢复成正常的字了。

网友:
3楼正解
确实是字体的问题

网友:
同意3楼的意见 就是不支持
同时 我用的字体一般都是 宋体的
试试 3楼所说的2种字体

网友:
我遇到类似问题,换字体.

网友:
用GB规定标准字体,仿宋字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修改时,选择%%d为txt字体即可

网友(2009-05-04):
我也遇上了这个问题正想请教这么用呢?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