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的结构设计---请教

楼主(2008-12-29):
有一工件,重量2-3Kg,下行速度0-0.5mm/min,行程300mm,不知如何设计结构?
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特别清楚到底什么意思呢?下行速度在哪里呢?

网友:
不懂说什么

网友:
楼主可否说详细一点

楼主:
不好意思,工件是被固定在上方,然后直线下行,关于是靠机械传动,还是液压传动没有具体要求,但是要满足他的直线下行速度,我也考虑过,如果是液压传动的话可能成本上要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大家参考下,有人说用步进电机。

楼主:
最好是像车床上的自动走刀一样匀速,就是他要求的速度太慢了。o(∩_∩)o...

网友(2009-03-24):
请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好像是不是说的太清楚,是不是在1分钟内走完那0.5mm呀

网友:
速度这么慢,用步进电机是最理想的

网友:
速度慢用步进电机比较好

网友(2014-04-16):
直接用伺服电机+滚珠丝杆

网友:
你这个 主要是太慢哦了  如果要跑完全程 要600MIN啊 10个小时啊
你写的 对不对啊 ,如果真的 这么慢的话  简易你搞个大减速比的减速器吧 滚珠丝杠
或者 高级点的 直线电机  你的负载 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