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置多线(在多线样式里如何设置)

楼主(2008-12-29):
我按照书上的要求操作
但还是不能做出多线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
怎么没人回的啦

网友:
爱莫能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

网友:
演习了好久,没结果,我们一起等待高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也在等待高手请教

网友(2009-04-09):
不知你们是否已经做出来了,其实你们几乎已经成功了!不敢称高手,我是这样做的。
按顺序;最后是胡乱画的几笔。
我用的是04版的,但愿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
楼上的讲的好仔细    不过楼主是不是忘记把新建的图层置为当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