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时间继电器如何分的

楼主(2008-12-29):
时间继电器有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和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那拿到手中一个时间继电器怎么分别它是通电延时还是断电延时,上面没有写,怎么分

网友:
呵呵,看外观不好区分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和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可以按型号查样本或直接通电测试.

楼主:
直接通电测试不好测试啊,总共4个接口端子一对NC端口是开始闭合,按下后延时几秒断开,NO是延时几秒闭合啊  那这是延时断开还是延时闭合啊  放开开关好像没延时了 ,就是吸合才延时 断开没延时

网友:
赞成2楼说法,型号上会有信息,是不是可以找到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触电,正好我们一个设备上有用时间继电器,明天去看看.

楼主(2009-05-16):
今天才发现 上面有ON DELAY   和OFF DELAY   哎  平时真是不注意啊

网友(2010-05-15):
今天我又学会了一招,这个网站不错.我以后会经常来的

网友:
楼主有的是什么品牌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
惭愧我都还不知道有断电延时型~

网友:
看看上面的标注吧,应该有哦!!!

网友(2010-06-17):
JS14S数显时间继电器额定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学习ing!这个论坛高手很多的!期待中!

网友:
我们都是拿来就用  还真没仔细看过

网友(2011-03-30):
每个品牌都会有标明,或者是打电话给该品牌的业务,肯定知道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网友(2011-04-30):
你只要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好了

网友:
NO delay  /  OFF  delay

网友:
延时断开是指时间继电器没电源断开后,其常开点闭合,依靠内部储存的电能保持常开点闭合指定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样本上都有触点的额定电流值,当然还需区分交、直流及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样的感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