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用小尺寸螺钉

楼主(2008-12-29):
以前一直不拿螺钉这个不起眼的标准件当盘菜,
直到经历了这么多麻烦以后才明白零件无大小之分,标准件对产品性能同样重要。

工作中最开始遇到的问题是需要计算M2螺钉在定扭矩情况下施加在零件上的压力大小,查阅了不少资料,搜索了不少论坛,也没能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总结之后罗列了三种计算方法(另见本版螺钉轴向力计算的帖子)。理论的,经验的,结果差别最大达300%。无奈之下只好向经验丰富的老板请教,老板认为结果为中值的方法2适用,但没任何理由---经验的重要性哦 。(以后我再开帖探讨下试验测试小尺寸螺钉轴向力的方法, 看能否自己确切验证下此计算方法)。
其实个人认为计算仅能作为参考而已,因为理论计算过程涉及很多参数的选取,不确定因素过多, 影响计算结果可信度。
如关键的摩擦系数,材质不同,表面镀层不同,其数值差别不小,为难题之一。另外实际加工出来的螺纹尺寸和理论值也存在一定差异,这点认识来自于最近工作发现:前段时间做螺钉的LPC测试(表面污染颗粒测量--见本版无尘室手套测试帖),供应商报告中螺钉(M2*0.4-33mm,见图1)的表面积和我们三维模型测量的表面积相差百分之十以上,确认三维模型没问题,怀疑是加工出来的螺钉某些特征尺寸和标准存在出入,导致供应商实际测量的表面积和理论计算存在较大差别(等待最终确认,供应商放假了)。

另一个问题是某些关于安装用特征的选择和尺寸大小定义。希望有相关经验和资料的朋友能分享下。
目前螺钉规格为M2*0.4,长度30mm左右,材质302 HQ stainless steel。安装最大力矩为2.5inch-lbs,力矩扳手误差要求小于10%。
开始选择螺钉头内孔尺寸为T5(见图2),后来发现在安装后此特征常出现破坏的现象,有时候不能正常的拆下螺钉--T5特征破坏成一光滑内圆柱坑。后来改为T6以后得到明显改善。

以上为个人见解,欢迎有相关经验和兴趣的朋友加入讨论,能附上系统的资料更好

网友A:
从本文可看出楼主是一个善于思考和钻研的人才啊
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中总结规律,以后你就是牛人啦
只是本文曲高和寡啊,发展精密机械有待时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本文可看出楼主是一个善于思考和钻研的人才啊
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中总结规律,以后你就是牛人啦
只是本文曲高和寡啊,发展精密机械有待时日

深南过奖了,总结和讨论是我们进步的重要途径,可惜思考如此问题的朋友甚少,遗憾。
以后我自问自答了

楼主:
图片中是一些用在硬盘行业的螺钉,考虑到拧紧螺钉过程中会产生金属碎硝,因此硬盘内部尽量使用较少的螺钉数量达到紧固零部件的目的。
内部使用的螺钉也许会采用特殊的表面镀层,如涂敷胶质镀层,这样安装中产生较少的金属碎硝。

网友(2011-05-27):
目前 全国小螺钉的用量有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