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经350的轴承安装方法

楼主(2008-12-29):
请教内经350的轴承安装方法

网友:
建议提问时尽量详细的情况。

一、是什么类型轴承。

二、最好能够提供设备的图纸,或者提供轴承安装设备的相关部件尺寸,公差配合等。

网友:
太笼统了。一般轴承内孔为紧配合,采用热装法,加热轴承内圈至100多度,涨大后与轴配装。根据轴承钢材和安装温度,轴和轴承的配合精度精确计算涨大量进行安装。安装时避免对轴承的敲击,注意同心性。

网友:
楼上说的够详细了,加热时可以用烘箱或者轴承专用加热器,用烘箱时千万别直接加热轴承,应该将轴承放在支架上。

网友(2009-02-03):
补充回复4楼,加热时尽量避免受热圈与非有热圈的相对轴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