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出杆活塞缸中的活塞一般是如何联接固定的?

楼主(2008-12-29):
双出杆活塞缸中的活塞一般是如何联接固定的?
谢谢!

网友:
参考平面磨床工作台双出杆活塞缸(轻载),其中的活塞与活塞杆是用销联接固定的。

网友:
我们公司给国外做了这样的一批油缸,用红套收紧的

网友A:
销、螺纹、焊接、过盈配合都应该可以,关键要看工况要求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销、螺纹、焊接、过盈配合都应该可以,关键要看工况要求选择。

说的太对了。

网友(2013-01-15):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不知道分体式活塞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