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槽方案---请教

楼主(2008-12-29):
要求:一次成型,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刀柄客户自己制作,硬度可以保证。
谢谢!

网友:
刀具到SANDVIK样本上选一把就可以了,关键看你用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
楼主这个有什么难度吗?

楼主:
我也知道标准的槽刀可能没有,完全可以重新设计制作。现在选用的京瓷公司的,材质是:PR1025;做出来的东西,很粗糙,需要再次进行精加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
你的批量如果很大,就要考虑定制一批刀具了。
接触面很大,想一次加工到位,不太好,推荐两刀加工。

网友:
先用割刀割到低径,在成型刀修

楼主: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确保一次性加工成型,提高效率。如果2刀出来的话,客户自己都能搞定了,这周去客户那看看情况再和大家说说。

网友:
估计是刀架上装不了刀具了!

楼主: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昨天我和厂家的技术人员一起去客户那了。
具体原因是这样的:
    我们选用的是京瓷公司的PR1025,侧面加工都很好,只是在底部的毛刺比较厉害。
    加工条件:自动送料机,先加工后切断。V=300转/分。速度不能再提高了,否则棒料
  抖动非常厉害。大致计算了一下,切到底部的时候,线速度只有6m 左右,而正常
  情况,最少也要保证50m。
所以我们的出的结论是:底部为挤削。厂家已经带了材料和刀片回去测试了。大家怎么看?

网友:
抖动肯定是有的,用顶尖顶老工件没有,还有到底时停几秒估计会好点

网友:
这样的状态用高速钢最好

网友(2009-03-02):
直接切槽刀就可以了

网友:
你客户就这水平,只能开300转还自动送料干什么,有何效率而言??追风没说错的话,这厂用的根本不是自动送料机,而是“重锤送料架”,而且不是原厂铸铁很稳固的那种,自己拿根铁管再烧个角铁架就是自动送料机了

引用 楼主:
我们选用的是京瓷公司的PR1025,侧面加工都很好,只是在底部的毛刺比较厉害。
    加工条件:自动送料机,先加工后切断。V=300转/分。速度不能再提高了,否则棒料
  抖动非常厉害。大致计算了一下,切到底部的时候,线速度只有6m 左右,而正常
  情况,最少也要保证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