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机湿部和压榨部---请教

楼主(2008-12-29):
新来报道,请大家多多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什么??纸机湿部和压榨部大多都是是 吸水箱,利用真空吸水

楼主:
我是搞湿部和压榨部的,希望大家一块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压榨部可以加蒸汽箱,效果很好,就是贵,我公司有一台纸机就是用的,生产大克重纸最好用,低克重就可以不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找照片给你看看,

网友:
还有你送的是什么规格的纸,多少G的

网友(2011-10-06):
纸机的系统很复杂,得好好学习!

网友(2011-11-07):
好神奇啊。都没见过,太厉害了

网友(2021-03-20):
请问大神,有没有原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