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液压钢管总成清洗设备

楼主(2008-12-29):
各位大虾,你们好,我公司现在寻找液压钢管总成清洗设备,要将液压钢管总成(扩口式)清洗到NAS 5级标准,看到各位大虾的讨论甚是感兴趣,不知能否告诉我在哪能够购买到此类清洗设备,非常感谢!

楼主:
液压钢管清洗技术参数

液压钢管总成的具体清洗技术参数见下:
1、        钢管材质:AISI 304.
2、        钢管管径规格:φ6×1、φ10×1.5、φ16×2、φ20×2、φ25×2、φ25×2.5、φ30×2.5、φ38×3.
3、        钢管总成种类:共40多种规格。
4、        钢管形状:液压弯管。
5、        连接及密封型式:螺纹或法兰型式(钢管总成两端有接头)。
6、        钢管长度:弯曲成型之前≤6m;弯曲成型后三维空间最大距离≤5.1m。
7、        工作介质:液压油。
8、        产量:30000~40000件/年。
9、        钢管内壁清洁度指标:ISO 4406  17/14/11。

网友:
大概得按你的要求作非标成套了,不是一件设备了,

楼主:
只要能够满足使用要求就行,我主要担心以下几点:
1、由于清洁度指标要求比较高,清洗时间会比较长,这样会影响生产效率。
2、最小管径为4mm(φ6×10),清洗压力将会比较高。
3、所生产的钢管形状多样化(40多种),在清洗时的夹持装置不好设计。

网友:
是非常麻烦了,
要设定不同的压力等级,不同的流量,不同的冲洗时间,多种夹持器,多重过滤系统,是非常麻烦了,但技术上没有难度,只是工程量比较大,

一点一点作就可以,作出来你老板会非常满意的,

楼主:
不知大虾推荐一下那家公司可以制作这种设备,我好进行采购啊,现在询了几个厂家,技术方案不是很成熟,经过几次修改仍然不能达到设计要求!

网友:
按你的要求‘清洗到NAS 5级标准’的标准,对于清洗后要封装的件,是比较高的了,对工作环境还要同时处理,一般的工作环境也不行,问一下有谁愿意做,有消息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