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缸发动机满负荷运转几小时后,功率小了10KW,困惑中

楼主(2008-12-30):
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一台4缸发动机满负荷运转几个小时后,功率小了10KW(但循环供油量一直很稳定,没有变化。)以为是喷油器的问题,就用断缸法测试,数据如下:拆一缸76KW,拆二缸103KW,拆三缸76KW,拆四缸104KW,然后将一三与二四对调,结果竟然与未调换前一样。说喷油器没问题吧,换二四缸为新喷油器,功率竟然能拉上了。然后重新测量原机喷油器的加电时间,还是没什么问题,波形基本一致。连续换了两套喷油器,都是运转几个小时就掉功率了。请高手指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的是什么喷油系统?检查气门和气门间隙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提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发动机试验工程中最经常遇到的问题,问题应该是出在喷油器上了,我不太清楚您怎么进行的断缸试验,断缸试验的基本原则是让发动机运行转速和油门开度保持在未断缸之前,也就是控制模式应该为n/p模式,所以按照您说的这个问题,有两种解释:
1、假设您的断缸试验方法没有问题,发动机的标定功率应该是在110kW左右,出问题的喷油器在2、4缸,而您的功率下降可能就不止你说的10kW了,可能在20kW以上了。
2、做试验过程中,断缸试验方法不对,所以你测量的断缸后功率存在一定的问题。
3、我想说明一个问题,电控柴油机的喷油量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归结一下有三点:喷油压力、加电时间、喷孔规格,所以我们的概念应该清楚,并不是说喷油压力和加电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就没有问题的,还要看看喷孔参数。您说的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长时间运行喷油器烧损,如果是新开发机型建议测量一下油头问题,避免以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的指点,确实是断缸的方法出了问题,见笑了。因为线束是用六缸的改的,因为没交代好,用仪器插拔的顺序错了。本来喷油器的参数也可以检测一下的,可惜设备出了点问题没法检测了。另外我想问一下,如果有很强的电磁场干扰会不会造成 这种现象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有电磁场干扰这一点我不敢确定,我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如果在试验间一般就是电力测功机或发电机可能存在一定的干扰,但喷油器加电电流一般比较大,在10A以上,应该影响的几率比较小,如果你碰到过也可以分享一下。
    另外你所说的喷油器参数检测是指用电控油泵试验台吗?这种设备在国内很少,可能要1000多万以上,你们公司也挺厉害的,冒昧问一句你在什么公司上班?

楼主:
呵呵,有可能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呢。现在可以确定就是喷油器的问题了。这台车大概运转了有30小时吧,功率下降了有20KW,结果就突然无法启动了,用ECU检测软件发现无法建立轨压,后发现1缸喷油器坏掉,针阀已经不起作用,结果柴油从喷油器泄掉所以无法建立轨压。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喷油器频繁的出故障呢?柴油的质量问题可以保证的前提下。

网友:
是不是喷油器有穴蚀导致喷油器经常损坏???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还真有可能是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你可以试着发我的用户名邮箱,我的属于标准邮箱,说不定我们还认识呢!!
关于你提的喷油器泄漏的现象,其实我在上面已经提到,“如果是新开发机型建议测量一下油头问题,避免以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打错字了,应该是油头温度,油头温度这个参数非常关键,可以让供货商帮忙检测一下,当然还有可能是其他原因,但这个应该说是最主要的!
期待你的邮件。

楼主:
如果是硬件不匹配呢,比如说加电时间设定的是2000毫秒,但是ecu实际反应的时间少了,但这个不好测量.4缸机出了两次喷油器掉功率的问题,但同样的喷油器六缸机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是硬件不匹配的话也不会满负荷运转几个小时才会掉功率,喷油器雾化的怎么样?喷油器拆开检查了吗??

网友:
路过学习,看过几位大侠的对话
受益匪浅啊
不过有一个疑问:做这些实验是首次实行呢还是原来已经做过的?
是否有指导原则或者操作规范之类的,要是没有可否逐渐的完善?
就像文中提到某根线路接错了的问题,如果能规范起来,以后就不会在这方面浪费时间了
一点浅见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点,学到了不少东西。雾化应该没问题,(但是也没法精确的检测)测量了一下喷油的流量,确实是和新的比少了很多,测量了6只旧的喷油器,比较均匀。(模拟发动机工作状态设定轨压和加电时间)。看来只能让厂家检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的四缸机整个机器是在六缸基础上改过来的,但需要重新匹配一下增压器。
    你说的硬件不匹配问题,10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当然也有一些特例,但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好像并并不是偶然的,发生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的看法是你可以比较一下4缸和6缸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平均有效压力、缸内最高压力、排气温度、燃油消耗率这几个参数,我怀疑4缸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6缸发动机的缸内温度高,造成油头烧损。
    至于你的喷油器加电时间与实际喷油量之间差异,这个主要关乎喷油器生产一致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于进口喷油器差异还是很小的,偏差在2%之内。这些也都可以测量的,但麻烦一些,例如针阀升程传感器和油泵试验台。
    好了,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吧,找出4与6缸的差异,你自然会找到答案。

网友: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用测温仪测量各缸的排气温度,如果各个缸温度差异较大的话就说明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