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三位四通阀控制两个油缸,动作不同步怎办?

楼主(2008-12-30):
一个工装夹具液压部分有三个油压缸,其中两个相同的缸径32mm的油缸由同一个三位四通阀控制,管路并联,大小长短一样,但是,动作总出现不同步,一个先出迟回、一个迟出先回,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
在管路上加调速阀试试看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在多缸液压系统中,影响同步精度的因素很多,例如,液压缸外负载、泄漏、摩擦阻力、制造精度、结构弹性变形以及油液中含气量,都会使运动不同步。其中两缸油腔连通处的泄漏会使俩个活塞产生同步位置误差,需要在回路中设置专门的补正装置,在每次行程端点处及时消除这项误差

网友:
使用调速阀或者伺服阀

网友:
要求不严格的普通节流阀即可,严格同步的需要同步阀

网友:
楼上说的很实际,可将图中加紧缸回路的单个节流阀换成4个单向节流阀,或直接改用同步阀.用伺服阀是可以,但成本太高了.

网友:
可以考虑加齿条强制同步。

网友(2013-11-12):
我的问题跟你差不多- Q, U7 N( y2 o- ~4 T

网友:
我这是一台整形工具,钢板压平用的。四缸为一整组,要求两两同步(上边两个缸共用一组液压阀组)。现在在无杆腔添加了一个同步阀,但仍不同步。有一个缸甚至不动作。但是若将两个缸都落到底,再用就能同步了。请赐教。

网友(点评):
能同步不就好了吗??描述的有点问题

网友:
负载不大的情况下一个分集流阀就搞定了,同样两个调速阀也可以,如果工况比较好的话,估计用两个节流阀也能达到

网友:
加一个分集流阀就可以了。

网友:
采用2片装同步齿轮分流器,在论坛有很多相同应用的讨论,搜搜便知。

网友(2015-01-10):
加个同步马达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5-05-01):
; P8 S7 H$ A7 Y, V要求不严格的普通节流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