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保压系统,选国内好阀达不到,国外的可以

楼主(2008-12-30):
最近做了几套液压系统,属于保压类的回路,但是不用于常规保压回路。用户来的液压原理图,原先用户全部从国外进口的,后来嫌进口价格高,给我公司国产化处理,用户原来进口的保压时间能达到5小时。但是我公司做好后,只能保压40分钟左右,此回路就是在常规保压回路中多了一个减压阀(15),用户为了能在停机状态下能调整出口夹紧压力。原先用户进口的蓄能器容量为0.5升,我公司询问了阀厂家,他们说减压阀为了保证出口压力的平衡,肯定有泄漏,不管用哪家的减压阀原理都是一样的,最后我公司把蓄能器容量加大到了4升才达到要求。
不知哪位朋友做过此类系统,或者有一些好的建议,希望大家讨论讨论,为什么国外能做到,而国内达不到要求了(我公司选用的都是国内很好的阀).

网友:
在10号阀后加一个液控单向阀如何?蓄能器也要移到液压单向阀后去。

网友:
同意3楼的,但是在停机状态就不能调整压力了,所以跟不要减压阀是一样的?
停机状态你还要调这个压力做什么呢?

楼主:
停机状态调整压力是用户的要求,进口设备的就是这样,原先也跟用户沟通过取消减压阀,加液控单向阀,用户不同意,说是压力调整不便,用户调整压力可能调大,也可能调小(根据工况使用需要)。

网友:
唉!
既然原理,配置都一样,有差别没什么奇怪的,这就是差距。不信把相同功能的元件拿去上实验台,差距不是一般大呀。要不人家卖那么贵呢。便宜又好货不大可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减压阀用溢流阀呢?

用溢流阀在停机状态下只能调小,不能调大

网友:
圣火大虾,

你那个减压阀应该是个采用步进电机或高速开关阀控制的减压阀,通过设定压力以后,到规定压力值以后阀就关闭了,关闭以后相当于单向阀,泄漏量是非常小的,用常规减压阀是有困难的,

楼主:
高速开关阀控制的减压阀?9楼的朋友能介绍一下它的详细情况吗?向你学习一下

网友(2009-02-18):
呵呵~~!还得我阿东出场啊~!你可以选用直动式的减压阀,千万不要用先导式的~!完毕

网友B:
请问楼主:停机状态下用减压阀能将压力调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停机状态下用减压阀能将压力调大吗?

如果减压阀前面的系统压力较高,那么即使在停机状态下减压阀也可以将压力调大

网友:
楼主的系统是机床上的吗?如果是,请问是配重油缸的回路否?

网友:
应该元件的性能差别造成的。

网友:
用气动泵 保压和增压 可以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版主的介绍分析,可能是阀的质量问题,泄漏量大了。应采用软座的低泄漏阀,至少在单向阀和电磁溢流阀应采用低泄漏阀,每小时几滴级的应可以保压4小时。

网友:
这个回路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蓄能器的作用是补油的,保压没必要加节流阀吧。
包压的话这个回路油两个大的泄漏点(减压阀和电磁换向阀),我们左保压回路时一般时用Y型中位机能的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后面用液控单向阀,蓄能器接在去执行原件的油路上,这样除了执行机构的泄漏,就只存在液控单向阀这个点了,液控单向阀的泄漏量比原来的两个阀的泄漏量就少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期待前辈详细介绍一下步进电机和高速开关阀控制的减压阀的工作原理?
最好上传产品样本。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期待着前辈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此保压回路蓄能器和执行元件之间要加调速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