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油箱裂纹补漏

楼主(2008-12-30):
铸铁油箱的渗漏有缩松缩孔造成的,有裂纹造成的。裂纹最为头疼,也看过一些大侠的帖子,有些关键性细节没说。在这说一下裂纹的处理方法:
方法一:胶粘
      1.先将油箱裂纹处清洗干净,然后打磨。再拿丙酮(酒精也可)清洗一次,晾干。
      2.在裂纹的终止端钻止裂孔(推荐5-10),过小不方便钻,过大影响强度。
      3.沿裂纹处开2-3mm深的V形槽,用铁粉和胶粘接。粘接面略高与原平面。用橡皮榔头打实。
      4.止裂孔(推荐通孔)处用管螺纹螺栓紧固,两头都加螺母。螺栓推荐用不锈钢螺栓(或者热膨胀系数比铸铁小的材料),防止温度过高止裂孔渗漏。垫片用铝垫片(铝有侵渗性,在压力的作用下会越来越严实),另外加两块橡胶垫片2-3MM左右。注意安装时的气温,如果是在气温最高时间,应将孔用冰块冷敷,然后安装。注意加止退螺母。
      5.加止裂跨缝波形键。或者是加拉紧装置,因为铸铁的拉伸应力小。
方法二:焊接
      步骤1,2同方法一,只是第三步焊接,焊接方法不做具体介绍,第四步同方法一的第五步。焊接是不推荐的一种方法,焊缝处仍然是焊接应力集中的地方,铸铁的抗拉伸强度本身就不好,所以不适合。注意,焊接一定要加止裂。
方法三:玻璃钢粘接
     步骤1,2同方法一,
     3.粘接前用丙酮清洗干净所要粘接的区域,晾干。环氧树脂和固化剂(BPO)按照质量比100:4的比例配比,有必要的话加入1的环烷酸钴(催化剂),减少凝固时间。第一层涂胶水、玻纤毡,铺匀、压平驱逐气泡。可用热风吹干,不要超过80度,这种FRP的固化温度只有80度,升温不要过快。第二层涂胶、用玻纤布。以下依次一层玻纤毡、一层玻纤布。注意一定要在一层凝固后粘接另外一层,这种FRP可以空气中自然凝固,这样做是防止气泡产生。
     可以直接将止裂孔用步骤三糊上,
     4同方法一步骤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