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CAD如何绘制两工字钢?

楼主(2008-12-30):
三维CAD如何绘制两工字钢 如 下图所示 连接方式?   工字钢截面是拉伸出来的. 谢谢!

附上我所画的简意示意CAD三维图

楼主:
转贴:
方法很多,大体分两类,第一类:布尔运算
首先,把槽钢2的左端拉伸到与槽钢1的腹板接触,先不要管翼板之间是否相交。
下一步有几种方法,主要有:1、两实体“并集”,但这样两个实体就合到一起了,不知是否符合你的想法;2、用“干涉”命令得到两实体相交部分的实体,再用槽钢2与得到的相交部分实体“差集”;3、把槽钢1原位复制一个,这样在同一位置就有两个槽钢1实体了,用槽钢2与其中一个槽钢1“差集”。后两个方法都能保持槽钢1不变,槽钢2被去除多余的部分,而且端头形状是与槽钢1严丝合缝的。
第二类:单独编辑槽钢2实体。
这类方法又有几种,主要有:1、剖切,即在槽钢2实体上用“剖切”方法割去多余的部分,这与实际生产中的工艺很相似;2、拉伸面,先在槽钢2的左端面上“压印”两条水平直线,把完整的端平面拆分成三部分,即上、下翼板部分和中间腹板部分,用“拉伸面”方法向左“拉伸”中间腹板部分(可以带有倾斜角),使腹板“突出”出来;3、单独画一个腹板的突出部分,与槽钢2“并集”。
上述N种方法中,以第一类第3种最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