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形销和圆柱销比较,其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08-12-30):
一直使用菱形销,了解其作用之一是某一个方向限位,但不知其和圆柱销比较到底都有哪些优点。

网友A:
机加工工艺教科书上有的
夹具上一面两销固定
圆柱销用作定位
菱形销用作定向
在工艺基准为一面两孔时用一圆柱销加菱形销受孔距误差的影响比用两个圆柱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加工工艺教科书上有的
夹具上一面两销固定
圆柱销用作定位
菱形销用作定向
在工艺基准为一面两孔时用一圆柱销加菱形销受孔距误差的影响比用两个圆柱销小。

多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