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外齿轮加工的静压膨胀芯轴怎么设计?

楼主(2008-12-30):
加工齿轮外圆以前用三爪夹的精度不高,想提高精度,听说用静压膨胀芯轴可以,请问怎么做个静压膨胀芯轴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网上看一下德国rohm

楼主:
谢谢啦!!我找一下

网友:
楼主加工齿轮的什么地方?什么工序?
用什么装夹取决于前工序,有用微锥芯轴的,有用塑涨芯轴的,有用涨套的,有压端面的,各种各样.具体用那种,要看你的内孔和端面面.
惟独没见用卡盘的,极易变形,圆度不好,跳动也不好.

楼主:
加工齿轮外圆,现在用的是刚性芯轴,出现的问题就是圆度不好,现在想提高圆度想改一种装卡办法,就是用齿轮的内孔定位加工外圆,求一种精密度高的加工方法!!

网友:
问你是什么工序,怎么不说?
磨锥面?
照道理刚性芯轴不该有问题,是微锥的?
如果内孔已经精加工了,那用微锥芯轴是精度最高的方法,倘若内孔散差大,这种方法就不太好,轴向窜动大.圆度随便也能控制在2微以内,我见人家都控制在0.8左右.
比较折中的办法是用双锥涨套,端面定位控制关联尺寸.圆度在1.5左右,对内孔跳动1.5丝左右.
不同厂有不同的工艺和装夹方式,不能照搬,但活的要求都差不多.
见过,长齿,一汽变速箱,浙江中马,哈齿,赣齿等等厂家的各种夹具.

网友(2009-02-04):
德国雄克公司生产静压膨胀芯轴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如有需要我们相互学习交流。邮箱:jian.sun_schunk@yahoo.com.cn   13507126010

楼主(2009-04-28):
请问内孔差距大用什么方法加工精度比较高?谢谢!我现在用的多片可涨式心轴,圆度能控制在0.05mm左右
但是装夹比较慢一点,请问还有精度高,生产效率高的夹具吗?

楼主:
我现在是用的这种夹具!

楼主:
现在想自己制作静压膨胀心轴,但是有点难度,请大家指教这种夹具用在车床上可以吗?

网友(2009-08-07):
rongjian 老哥,静压膨胀芯轴我也接触过点,有两点很难做到
1,焊接很难,分解芯轴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地方时焊接,但是我知道在国内很难有人能焊这种难度的,我在北京机床展曾今问过一个摩擦焊的外国专家,他说这项技术或者设备是不让进口的。
2,就是里面的液压油的内壁也很难加工,精度和圆度要求十分的苛刻。
以上是我的一点看法
有点小弱,忘大家指点

网友(2009-10-03):
就用涨套式的吧,设计加工简单,可满足你要求

网友(2009-11-14):
我现在用德国雄克的,还不错

网友(2010-06-13):
怎么看不到图片我一点都看不到啊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刚性心轴!!精度还可以

网友(2011-02-28):
类似德国的芯轴壁类充油的液压膨胀芯轴国内现在还做不出来。国内现在做的是利用一种塑性填充材料做的。我们公司专业提供液压膨胀芯轴和机械式芯轴,并提供技术支持和维修服务。电话:010-58432968  网站www.autotal-tech.cn

网友:
是这种吗?

网友:
非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