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无缝钢管的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8-12-30):
由外径为80mm的45#无缝钢管制作成滚子,滚子有长度为2000mm的和400mm的两种,滚子按间距800mm排列组成辊道,用于输送重型车架。设计方给的材质硬度为200~220HB。
    想请教的问题是:设计方给的硬度能满足输送的要求吗?作为输送用的辊道,45#无缝钢管的热处理怎样才合适呢?

网友:
你得首先验算80mm的滚子的抗弯强度是否足够,零件的硬度与其强度也有密切关系,但多数设计者在设计硬度指标时仅考虑耐磨性,在此前提下当然硬度越高越好,设计方给的材质硬度为200~220HB仅作调质就行了,建议再做表面淬火,提高表面的耐磨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zigle的解答

网友:
先调质
再对工作面表面进行淬火,HRC60-64

网友(2009-02-06):
先调质,再做QP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