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规的使用方法---请教

楼主(2008-12-30):
最近按标准定做了一个锥度规不知如何使用,请高手请教。
量具的图纸在附件中。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顶起怕沉下去了,希望高手快快出现,我查阅了一起资料,量规的结构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
图纸上已经说明了啊

楼主:
那如何使用呢?比如那两个台阶分别是测什么尺寸的?

网友:
以塞规为例,检查有效作用深度,孔端面在最深和最浅的台阶之间即可判定合格。

楼主:
回LS,那中间的那个台阶有什么用呢?

网友:
中间的台阶是理论中间值,要落在上下台阶之间就合格!

网友:
我同意二楼5楼说法,别一个可能是校对规。用以校对塞规是否到了磨损极限。

网友:
在锥度规或者产品上涂上有色的涂料,要均匀,然后塞进去。看另外一个产品接触点,哪里粘上涂料了。
明白了吧,

网友:
用红丹之类的沿母线方向轻涂一条线,然后转动一圈,看接触面情况大于85%还是95%以上才成,锥度接触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直接看台阶了,是否在上下台阶内即可,锥度规和锥度螺纹规都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
同意瑞士丹青的意见,我公司是用印蓝油

楼主:
谢谢LS各位的帮助,
我的不解的地方是右端为何为2个台阶,而且尺寸和我算出来的不一样。我算出Z值为1.44,而图中为1.33。

网友(2009-03-20):
用红丹 ,75%以上就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测量锥度和配合长度的塞规,两个台阶分别是最大和最小长度

网友:
用红丹之类的沿母线方向轻涂一条线,然后转动一圈,看接触面情况大于85%还是95%以上才成,锥度接触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直接看台阶了,是否在上下台阶内即可,锥度规和锥度螺纹规都是这样控制的!
引用 网友A:
学习~

网友(2010-08-28):
用红丹之类的沿母线方向轻涂一条线,然后转动一圈,看接触面情况大于85%还是95%以上才成,锥度接触面没有什 ...
引用 网友A:

    检具球也是可以检测

网友:
在两个台阶之间就是OK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