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柜楞边圆角-------请教

楼主(2008-12-30):
现在在设计一个机柜,客户要求各楞边倒角为R5,板料厚2.5,因为尺寸较大,楞边处需要拼焊.请教各位怎么能做出R5圆角.

网友:
这个很难理解你所做的具体产品,能否发个图或是产品照片给大家参考。我觉得有折弯机相应的模具或许可以折弯出来。

楼主:
就是指类似这台设备每个角对应的三条楞边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帮忙呢,自己顶一个吧,我再重新传一下照片,让各位能看清楚点,为了用户安全,用户在面板区域所接触到的部位楞边倒角均要求R5,能做到吗?

楼主:
本帖严重请教超人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帖严重请教超人回来

看到你的留言才到 “钣金加工”这个版块来看你的帖子,我只能说是你们前期的成型工艺(或设计)方面的问题,考虑用折边机吧(不是折弯机)。

楼主:
谢谢超人回来,不过我还没有见过折边机怎么工作

网友:
考虑用R圆角模具

可以考虑用R圆角上模具。由于板料厚度因素,所以模具R圆角作相应的参数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超人回来,不过我还没有见过折边机怎么工作

传一张图片“折边机折曲形状简单范例”,你看看能否受点启发;

也另外传一个国外比较先进的折边机加工的视频你看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921&vid=00c380206R02sQSF

网友(2009-01-29):
可否用大的下模,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2009-04-04):
可否用大的下模,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
也可以采用那种折弯刀附带10的圆棒进行折弯的,下模也配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不是一次成型的东西可以考虑简易R角,最后焊接,如果有意大利的那个尼尼可以考虑一次成型,但是考虑到板厚还有大小我想不太可能,如果你是想用折弯机制作的话也只能用建议R角折法了,内R如果是5的话,用R4的下模具20到25左右的展开不知道你们那边是用什么方法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