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是粗糙度要求,不明白,请教各位!

楼主(2008-12-30):
我们现在图纸上要求粗糙度有用PT,WT,RT,RMAX,Pmr看不明白,要求这么多不重叠要求吗?有的一个地方就有几个要求,不明白他们之间有如何关系,他们各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

网友(2009-06-15):
不同标准要求

网友(2010-12-20):
没人回答
就没得学了哦
回去翻书了个

网友:
请参阅GB/T3505-2009《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轮廓法术语、定义及表面结构参数》,标准上有

网友A:
再解释一下,因为没有标准在手中,所以有可能有错误,仅提供参考。
Pt是原始轮廓总高度,定义是:在评定长度内,原始轮廓的最高峰到最低谷的轮廓高度
Wt是波纹度轮廓总高度,定义是:在评定长度内,波纹度轮廓的最高峰到最低谷的轮廓高度
Rt是粗糙度轮廓总高度,定义是:在评定长度内,粗糙度轮廓的最高峰到最低谷的轮廓高度
Rmax是最大轮廓高度,定义是:在取样长度内的最高峰到最低谷的距离。如果在多个取样长度上测量,采取最大的那一个
Rmr是材料比率,我们国内的标准也叫支承长度率,定义是:在评定长度内某一水平截距上,材料实体长度占评定长度的比例,这里的P还是指原始轮廓的指标,如果是粗糙度轮廓就应该写作Rmr.

网友(点评):
高手,知识面特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太复杂了,平常好像很少看到这么标注图纸的吧

网友(2011-06-02):
受教了!       什么意思呢??

网友:
             ▁▁▁▁▁▁▁
▁▁ ╱   0.0025-/pt 100
╲╱

网友:
哪国的图纸?

网友(2011-09-20):
http://wenku.baidu.com/view/f3e7ed3243323968011c9210.html
这里有详细说明,不过是日文的,但是也看得明白。

网友(2012-03-25):
引用 网友A:
再解释一下,因为没有标准在手中,所以有可能有错误,仅提供参考。
Pt是原始轮廓总高度,定义是:在评定长 ...

我看了那标准,没有楼主提的答案啊,你说的Pt粗糙度的意思是国标中tP的意思,但国标中并没有Pt表示的粗糙度方法,虽然两个符号很相似,但并不一样啊,我查这符号的意思很久都没查到,也问过几个老师傅,他们也没见过

网友(2013-11-10):
引用 网友B:

那个标准应该有关于原始轮廓和波纹轮廓、粗糙度轮廓的定义,

网友:
德国的图纸很喜欢用这个标,
标了几个粗糙的都是要求同时达到的.

网友(2016-04-05):
美国图纸,粗糙度标注为Pt15,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解释一下,因为没有标准在手中,所以有可能有错误,仅提供参考。
Pt是原始轮廓总高度,定义是:在评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