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全阀出厂测泄露试验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30):
我厂生产的安全阀在出厂做泄露试验时,漏油比较严重,试验的成功率为40%左右,所以师傅们就采取在装配阀芯1时用锤子使劲敲击阀芯1的后端,使得与阀芯锥面接触的阀体孔处产生配合锥面,试验的成功率提高了10%。但是试验的成功率还是太低,师傅们在实践中摸索出在阀芯1装配时涂上液压油再敲击装配,果然成功率又提高了10%,但是这给师傅们的装配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装配的强度大,而且装配完,弄的一手的油。。。
请教各位同仁,对此还有什么高见,改进的好办法吗?

网友:
还是加工精度的问题,阀口的加工精度不够,要去毛刺还要保持尖角。需要从工艺上下点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金枫液压,一般线密封的锥阀与阀座的装配是否都的敲击啊?谢谢

网友:
是的,所有线密封的锥阀与阀座的装配都要敲击,这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敲击的过程中,由于阀芯受力冲击会跳动,再敲击,会有另外的密封线,这样反复,致使阀芯与阀体的配合会不是很好,请教在敲击的方法上还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
一般的讲,第二次敲击阀线的话,力量要大于第一次,否则会有两道阀线,对密封不好。对阀线的形成也能考虑采用静力加压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能说具体点吗,怎么静力加压,谢谢

网友(2009-03-14):
一般,密封都为线密封,不是敲出来的,只有野蛮暴力落后的厂家现在才会这么搞,正规的液压件厂家都是采用阀芯与阀座研磨出密封线保证密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