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镗床 ,如何工作中测量轴箱内径?

楼主(2008-12-30):
如图,有什么便宜的工具可以方便的测量此工件内径。因为夹刀杆阻挡,卡尺不方便用。谢谢!

楼主:
我自己帮我自己顶一下,希望有人指点

网友:
允许多大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里面安装轴承,误差在2~3丝0 k* j/ Z7 U5 U
谢谢!

楼主:
主要难题在镗杆妨碍使用卡尺

网友:
你这个孔比较大,按你提供的精度应打表才准,这个问题有点困难,建议用通止规检测(通止端均在同一端),中间打个孔,如不好操作可做成U形口,不知可行?

网友:
在刀杆上做做文章。掏空后装个杠杆,引出来用百分表打,关键是怎么对表要考虑好。仅供参考。

网友:
想了一下,可以在工作台上用量块对刀。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很头疼,用量块的话基准是个问题,有基准的话用测高仪!呵呵!

网友:
工作台会差到那样,真难为了,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建议。旧设备适用起来就得多费心思

网友B:
又想了个办法,在刀杆上铣个平面,用比较仪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想了个办法,在刀杆上铣个平面,用比较仪检测。
对不起,俺想错了,不是灌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丁好热情。实在没办法我们就是费点时间
顺便也谢谢各位!

网友:
主要是刀杆碍事,精度要求太高。
过渡配合和过盈配合实配不太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钨锰合金,我们暂且还是实配 好在这个件是厂里自用 边走边寻找解决办法。

楼主(2009-02-16):
我这主要是加工轴向,下轴承用的;希望能有人给个建议 --如何快速检验加工后尺寸

网友:
测量这样的孔很简单,用卡钳配合千分尺测量,测量精度在0.02mm之内.

网友(2011-05-27):
粗精镗后,留余量,再用浮动镗刀镗。

网友:
把刀杆在某位置开个槽可以穿过卡尺。要不就做个带孔的通规和止规,零件放中间刀杆穿过去,刀杆上加个凸台的环。在车的时候放置量规,量的时候取下推到零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