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排风扇电机

楼主(2008-12-30):
我公司的喷漆房内装有6个大排风扇,时间长了,电机很容易烧坏、我认为是时间长了。好多油漆都粘在扇叶上了,过载所导致的,但领导讲,可能是我们的电机防护等级太低,油漆进电机里面了,所导致的。我们的电机防护等级是IP44。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找到一些关于防护等级的资料,看来你的电机防护等级可能是低了些
拆开电机应该能够看出是否进油漆了吧?

IP(INGRESS PROTECTION)防护等级系统是由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所起草。将灯具依其防尘防湿气之特性加以分级。这里所指的外物含工具,人的手指等均不可接触到灯具内之带电部分,以免触电。IP防护等级是由两个数字所组成,第1个数字表示灯具离尘、防止外物侵入的等级,第2个数字表示灯具防湿气、防水侵入的密闭程度,数字越大表示其防护等级越高,两个标示数字所表示的防护等级如表一及表二所示:

  表一:第一个标示特性号码(数字)所指的防护程度

  0 没有防护 对外界的人或物无特殊防护。

  1 防止大于50mm的固体物体侵入 防止人体(如手掌)因意外而接触到灯具内部的零件。防止较大尺寸(直径大于50mm)的外物侵入。

  2 防止大于12mm的固体物体侵入 防止人的手指接触到灯具内部的零件防止中等尺寸(直径大12mm)的外物侵入。

  3 防止大于2.5mm的固体物体侵入 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2.5mm的工具、电线 或类似的细节小外物侵入而接触到灯具内部的零件。

  4 防止大于1.0mm 的固体物体侵入 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1.0mm的工具、电线或类似的细节小外物侵入而接触到灯具内部的零件。

  5 防尘 完全防止外物侵入,虽不能完全防止灰尘进入,但侵入的灰尘量并不会影响灯具的正常工作。

  6 防尘 完全防止外物侵入,且可完全防止灰尘进入。

  表二:第二个标示特性号码(数字)所指的防护程度

  0 没有防护 没有防护。

  1 防止滴水侵入 垂直滴下的水滴(如凝结水)对灯具不会造成有害影响。

  2 倾斜15度时仍可防止滴水侵入 当灯具由垂直倾斜至15度时,滴水对灯具不会造成有害影响。

  3 防止喷洒的水侵入 防雨,或防止与垂直的夹角小于60度的方向所喷洒的水进入灯具造成损害。

  4 防止飞溅的水侵入 防止各方向飞溅而来的水进入灯具造成损害。

  5 防止喷射的水侵入 防止各自各方向由喷嘴射出的水进入灯具造成损害。

  6 防止大浪的侵入 装设于甲板上的灯具,防止因大浪的侵袭而进入造成损坏。

  7 防止浸水时水的侵入 灯具浸在水中一定时间或水压在一定的标准以下能确保不因进水而造成损坏。

  8 防止沉没时水的侵入 灯具无限期的沉没在指定水压的状况下,能确保不因进水而造成损坏。

网友:
油漆进电机的可能性不大
我认为有以下可能
1.如楼主所说:“好多油漆都粘在扇叶上了,过载所导致”这可以通过检测电流来判断,
2.油漆附在电机外壳上导致散热不良。

楼主:
谢谢指导。如果加上热保护怎么样?

网友:
楼主这样看,那就换个大功率的电机吧,

楼主:
还个大电机,不还是解决不了往上面粘漆呀

网友:
只有分析实际工况,找到真正的原因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以前厂里的轴流风机也老坏,工况是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后来换了一个厂家,这家保证使用两年内不会损坏,两年内损坏他们免费更换,结果,两年内,真没有损坏的风机,厂家讲,有的风机质量不过关.我们喷漆风机发生损坏原因是扇页附着漆雾,造成运动不平衡,从而烧损电机,至于你们领导讲的,我认为没有道理.但你还不能说他胡说八道,否则

楼主:
谢谢!能不能介绍几种好点的排风扇电机。

网友:
不论风扇电机的防护等级是多少也应为其安装热继电器,它可有效的保护电机.

网友(2022-03-06):
这个帖子张见识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