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C6140如何加工梯形牙?

楼主(2008-12-30):
普车C6140,如何加工长2000直径50,牙距为6的梯形牙。应该如何加工?

请各位师傅指教,多谢!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不,高了很难做出来,后面一定加跟刀架,

网友:
长丝杠加工,主要要防弯。
首先外圆要加工得准确,主要要保证圆柱度,外圆是加工基准,加工螺纹时必须用跟刀架。
第一天未完成加工,丝杠要垂直挂起来。加工时先切槽,再车牙的两侧面。

网友:
样板也很关键。要成对做,公的用来测量,母的用来磨刀。

网友:
1) 装夹方法: 一夹一顶(精度要求高,用精密活顶或死顶)加跟刀架.注意尾座偏差的校正
2) 车方槽,车梯形 注意对刀
3) 工艺安排,先易后难!

网友:
加工这么长的零件跟刀架的铜头磨损很快吧?

网友:
好像没法加工,我个人了解C6140的最大加工距离是1500

楼主(2009-04-19):
7# 准男人 先车好一头,再校 正那一头。。调头没有办法车吗

网友:
你先把这样的长杆如何加工先搞明白吧

网友:
先车好一头,再校正另一头就可以了

网友(2011-01-19):
这个确实有难度,不小心就会弯曲

网友:
这种丝杆不是用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我之前就做过不少。不知您的精度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刀架铜头可更换成轴承的

网友:
关注中
期待学习到更多加工方法

网友:
丝杠这样的活没干过!期待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