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焊这么多,就想买一台焊机---请教

楼主(2008-12-31):
请教各位:
焊接的量不是很大,大部分是3mm 以内的厚度,偶尔也有焊5mm左右的时候,材料方面:薄壁管,焊管,不锈钢,角铁,槽钢等等都可能要焊,现在只想买一台,手工操作,是氩弧焊,逆变,交流,还是其他。

请各位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
您的问题涉及到多方面因素,比如您的薄壁管是什么用途的呢,如果是食品卫生行业,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全是不锈钢材料,那买一台350A的氩弧焊机就基本可以啦,但如果您说的角铁,槽钢不是不锈钢材料的,建议您还是多买一台手提式的那种小型焊机。

楼主:
谢谢版主,主要是打样机,要求不严,能拿出样机就行,所以材料不确定,不想多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