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张图用PRO画出来形状不对---求助

楼主(2008-12-31):
小弟用PRO画出来形状不对,很搞不懂,恳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画好了能发我油箱吗? 谢谢

下图点击后,用鼠标滚轮可以放大到很清楚的。

网友:
图像太糊涂,没有一个尺寸能看得清,重发一张行吗。

楼主:
不好意思 小弟只有图片档的

网友:
那么,是扫描的吗?
扫描的文件在你的电脑上打开看得清吗?

楼主:
恩  能看清

网友:
用SW2007按所给jpg图建模。

SW文件:
你看看是否是这样。
我在圆角时也因次序有误被报错。

楼主:
恩 是这样的啊  哈哈 谢谢啊 高手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