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厚与刀具的联系

楼主(2008-12-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单侧间隙为1/8板厚左右。

网友(2009-03-07):
一般是下模具是板厚的8倍左右,当然如果是外尺寸小的情况下或者是孔的中心距离折弯线进的情况下另外选择,一般最小是板后的4倍左右,上摸主意要用锐角的模具,还就是板子的宽度不能太长,回折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