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楞纸板规格---请教

楼主(2008-12-31):
如题,
目前需要设计一包装纸箱,底面尺寸要求尽量不超过A4的大小。
于是打算就选择A4的尺寸297*210作为底面尺寸,
不知道这样的规格一般厂家能生产么?是否纸板尺寸一定要安装某些包装规范选择?

网友A:
完全没有必要,你可以找个纸箱厂问下,若是订单大的话,没有做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必要,你可以找个纸箱厂问下,若是订单大的话,没有做不出来的

明白,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
目前需要设计一包装纸箱,底面尺寸要求尽量不超过A4的大小。
于是打算就选择A4的尺寸297*210作为底面尺寸,
不知道这样的规格一般厂家能生产么?是否纸板尺寸一定要安装某些包装规范选择?

如果想共用标准纸箱,多问问几家供应商,如果有相近的就共用,这样比开模应该节省点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共用标准纸箱,多问问几家供应商,如果有相近的就共用,这样比开模应该节省点费用.

非常感谢!

楼主:
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如下的纸板材料是常用的么?不是的话常用的有哪些?
SW4(suk300,scp150,suk300), A flute OR SW4(K300,M180,K300.

楼主(2009-02-03):
回收纸对纸箱力学性能指标有什么影响?
大家一般在纸箱设计时允许使用回收纸么?

网友(2009-03-11):
dg

回收纸对纸箱力学性能指标有什么影响?
大家一般在纸箱设计时允许使用回收纸么?
回收的纸一般不 能做为生产纸箱的材料,也是不允许的

网友(2009-10-09):
这个箱子用硬纸板做就可以了,如果要质量好一点的话就要用微楞的瓦楞纸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