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制造技术资料

楼主(2008-12-31):
模具制告技术资料,不知道坛内是不是有人上传过,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在模具加工中有借鉴意义。

网友(2009-03-10):
快速换模系统

注塑机专用磁盘(快速换模系统),欧美企业广泛使用该技术,主要是针对传统注塑机装夹模具时间长,操作复杂,安全性低而设计的,该系统采用电控永磁盘作为定模板及动模板,只需经过简单的充退磁动作,就能装夹和更换模具,真正做到三分钟换模,它既可以安装到新的注塑机中,作为标准配置销售给最终客户,也可以对正在使用的注塑机进行改造,使注塑机具有三分钟快速换模的功能而不会改变原来注塑机的结构,既实用又方便。本公司的快速换模系统具有如下优点:
一、

安装简便,无需改变注塑机的外观,也无需在注塑机上打孔,只需通过螺栓将专用磁盘固定在注塑机背板螺纹孔或T型槽上就可使用。
二、
安全系数高,快速换模系统在换模时只需经过极短时间的充、退磁动作,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无需供电,磁力强,断电不断磁,磁力不随时间及温度的影响而消失或减退,既经济又安全。
三、
使用快速换模系统,可大大地提高换模效率,减少换模时间,一般注塑机换模与夹模操作仅需三分钟,特大型模具换模也只需十分钟左右。
四、
该专用磁盘厚度约为3.85.6cm,占用的空间小,不影响注塑机的开模空间。
五、
操作简便,任何非专业人员只需经过1分钟左右的培训即可熟练操作。
六、

本产品还可广泛应用于合模机、冲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