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时应留多大加工余量

楼主(2009-01-01):
在做课程设计不知道留多大的RMA.零件高78mm查表单边才是1.4mm觉的太小.

网友:
呵呵,这些设计手册应该都有吧,既然它这么写了,你就这么用 !

可能不同的铸造方法 加工余量会有很大的区别的!

楼主:
觉得还是没法加工,和工序加工余量矛盾啊

网友(2009-04-19):
跟你的 铸造方式及设计的分型面等有关,书上的只是参考

网友:
零件高只有78mm,应该是用硅溶胶精铸。单边1.4的加工量够了。

网友(2010-04-02):
硅溶胶生产线单边加工余量0.7mm,水玻璃1.5mm就可以了

网友:
硅溶胶生产线单边加工余量0.7mm,水玻璃1.5mm就可以了
砂铸的2

网友(2010-07-05):
砂型铸造一般为2毫米的加工余量

网友:
硅溶胶的要留的小点啊啊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选经济点的……

网友:
那也有点小了吧,大点怎么不行呢

网友(2010-08-05):
好像有点小了  实际加工出来容易出废品

网友(2011-02-10):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硅溶胶生产线单边加工余量0.7mm

网友:
好像有点小了,书上只是参考!

网友(2011-06-12):
正常砂型铸造的余量控制在2~3mm(单边)

网友(2011-07-20):
小了,余量大点可以修,小了就废了!

网友:
可能不同的铸造方法 加工余量会有很大的区别的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