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端面表面成螺旋状,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09-01-01):
切削端面表面成螺旋状,请问怎么解决?
材料45号钢。
切削端面一直不是很好,外圆表面质量很好的。

网友:
刀具上问题,还是刀具上下功夫,

网友:
我看还是调整调整机床主轴再说吧.

网友:
是拖刀吗?如果是,检查主轴与工作台是否垂直.

网友:
能看看照片吗?

楼主:
是机床主轴中的推力球轴承没夹紧

网友:
也许X向拖板松了

网友:
楼主多看看车工手册吧!

网友:
中心高,不对吧。

网友(2009-03-12):
改切为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