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阀安装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01):
请教:如图为一个安全阀,安全阀的阀芯1与阀体是线密封。在阀芯的装配过程中,师傅们采取用锤子加个顶棒敲击阀芯的后端的办法进行研磨。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敲击一次后阀芯会由于冲击会反弹跳动,再敲第二次,又形成一道密封线,如此反复,致使最后出厂测泄漏试验的成功率很低
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研磨办法或敲击办法没?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敲击破坏了阀芯椎体与阀体之间的 密封线变成了 ,微笑的 面,所以线密封变成了 面密封,导致泄露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有谁有比较好的办法的 来讲讲

网友:
可以借用千斤顶的原理做,用油缸或螺旋机构,加压平稳,无反弹,力度也容易控制

网友(2012-05-28):
用小型油压机压才保险,敲的话一不小心就成敲二次了,两次肯定没用。

网友:
顶棒外径比阀套内孔小个2·3丝,起轴向导向作用,,这样好点

网友:
完全不对的工艺,怎么可能会保证密封?
锥面要精磨后互研,圆柱面配合要好才行,靠敲,永远也做不出好产品。

网友:
敲主要是内孔不圆,老外是不敲的。办法一人一世界的不错

网友:
用人手工去做这个,这个工艺肯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