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缸爬行一 那些原因

楼主(2009-01-01):
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流量低或油路中有气,检查一下油路

网友:
社区有《实用液压技术300题》,有详细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1.活塞移动时“别劲”
(1)加精度差,缸筒孔锥度和圆度超差
(2)装配质量差
1)   活塞、活塞杆与缸盖之间同轴度差
2)   液压缸与工作台平行度差
3)   活塞杆与导向套配合间隙过小
2.缸内进入空气
(1)新液压缸,修理后的液压缸或设备停机时间过长的缸,缸内有气或液压缸管道中排气未排净
(2)缸内部形成负压,从外部吸入空气
(3)从缸到换向阀之间管道的容积比液压缸内容积大得多,液压缸工作时,这段管道上油液未排完,所以空气也很难排净
(4)泵吸入空气
(5)油液中混入空气

网友:
阀密封性能不好,保保压性不好

网友:
此类有专门的教科书或专业资料,有时间去查一下或买一本看看,说也说不全.

网友:
同意四楼意见!

网友:
还有可能是液压油含水,工作过程中由于油温的升高使水分蒸发从而造成液压缸里含气造成油缸爬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一点没有人说起过,学习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点,水和油不溶,再说水比油重,要沉到油箱低部,不会抽到油缸里吧

网友:
....

油和水一定不会分开的,因为液压站里面都是在做进油出油还有回油的运动,水和油一直在动..上面那位不懂不要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油箱,液位多,流动慢吧

网友(2009-02-01):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密封问题

主要是密封件材料和密封结构导致启动阻力大!!建议使用PTFE一类的密封圈,比如国际密封行业专利产品Glyring&Steps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