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D打印的一问题

楼主(2009-01-01):
我新装了一2007版的,画图时设置了几个常用图层及其不同的颜色,画完图用黑白打印机打印,设置成彩色的图层线打印出来的效果,不是很清淅的灰色带波纹线,只有设置成白色的图层线打印出来后才显示成黑色实线。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怎样去设置?

网友:
是不是图层设置有问题啊?在图层编辑器里改一下试试,我也打印过,没遇到你那问题呀

网友:
打印时选择 monochrome.ctb

网友:
选择 monochrome.ct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层设置没问题的。我没办法只能把所有图层改成白色的,打印出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元旦放完假我回公司试一下。

网友:
打印时,在对话框中选择黑白打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