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出现超程报警,归零也归不了,一归零就报警---求助

楼主(2009-01-01):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公司有一台数控车床出现超程报警,归零也归不了,一归零就报警.
请各位大虾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
归零时也出现超程报警

网友:
行程处的限位开关有问题,建议先清洗一遍,不行,再把限位装置稍微移动一下,即可解决

网友:
学习中,以前我们也是,到后来台湾的厂家也没解决掉,但不经常出现

网友:
你的车床是不是硬限位开关啊,可能里边连电了吧,看一下

网友:
将机床参数中的软限位修改一下,数值变大,归零后在将参数调回原来的值,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厂家来技术员就是这么修的

网友:
有二种情况,一种是软件限位,可以通过修改参数或者在开机之前按P+CAN来消除报警重新回零便可以。另外一种是硬限位,可以人为地将机床轴移开限位位置或者暂时拆下限位开关反方向移动轴!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么有二种情况,一个开关坏了,另外一种情况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
把硬限位给调一下或许就可以!

网友:
一归零就报警,是快接近零点时出现报警还是刀架在任何地方只要一按归零按钮就开始报警。。我是新手,想看看现象,以后万一又相同的毛病也好处理

网友:
hehe ,我们的是这种;另外一种是硬限位,可以人为地将机床轴移开限位位置或者暂时拆下限位开关反方向移动轴,
至今没有解决,每次都要人转动传动丝杠才行。

网友:
换行程开关

网友:
车床出现超程报警,归零也归不了

行程处的限位开关有问题,建议先清洗,不行,再把限位装置稍微移动一下,即可解决

网友:
得移到回零开关前面再复位消除报警回零

网友:
p+can解决问题

网友(2009-02-16):
什么系统  报警号???

网友(2012-12-16):
1320中修改限位

网友:
不知道你们机床用没有用接近开关,.如果是的话.很有可能是接近开关坏了,或者他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你把G00的备率开关放低一点看看,不行修改参数数值正方向改大,改好之后回个零再把原数值改回去。

网友:
有这么几种情况
1机床坐标
2软限位
3硬限位
你依次检查一下

网友(2013-03-26):
按住起程取消,按一两下复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