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筒纸印刷机不停机双悬臂式自动收纸卷机的速度匹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1-01):
双悬臂式自动收纸卷机在不停机的情况下,一端纸卷满时自动转动到另外一端继续进行收卷,请问这时候的速度匹配是指的什么,如何控制速度匹配?印象中好像马汀科技集团公司有这种机构1

网友:
中山松德就有这种机构

网友:
妞妞徐网友好!
.
1、指的是在纸张在圈的过程中,线速度不变,而转速在变。因为直径在变。
.
2、技术的关键是:时实检测并保持线速度衡定。用:PLC+变频器+光码盘(速度传感器)
.
syw   090113---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