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泵连接的轴承如何冷却?内部结构如何?

楼主(2009-01-02):
今天看到一份图纸。里面提到轴承冷却。 如下图:表明轴承底部是两个 1/2”的冷却水进口。问题:不明白轴承如何冷却?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谢谢! 附:截图, 原CAD图纸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多级离心泵最常见的冷却方式,两个 1/2”的口一个是冷却水进口一个是出口。从轴向看水室程“Y”型布局,中间有一隔板并在“Y“型的两个上角各有一孔。水的流经过程是:水从“Y”型下角进入并分流到“Y”型的两上角,通过两隔板孔汇流到出水口。
不好意思,不会CAD只能文字描述。

网友:
应该是在轴承箱有个走冷却水的夹套

网友(2009-02-06):
应该是冷却水套,两端为O型圈密封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不错是水套,只是没有O型圈密封。在进出口的端盖上有平面“日”字型胶皮垫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