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轧机和轧机齿轮箱的轧制力矩---请教

楼主(2009-01-02):
轧机的轧制力矩和轧机齿轮箱的轧制力矩应该是一样的吧,为什么有的工艺参数中提出来的轧制力矩看起来比较大,根据该轧制力矩计算出来的轧机齿轮箱输出中心距比最大工作辊直径还要大不少,明显不合理啊。而且现场实际使用的齿轮箱根本达不到这么大的轧制力矩,也没出现问题。是不是有的工艺提出来的轧制力矩水分太大?

网友A:
一般来说,工艺计算的轧制力矩要小于齿轮机座的力矩,这个是肯定的,由于传动效率和摩擦的存在、
至于工艺计算的轧制力矩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有一定水分的,在轧制力能参数的计算上,基本是几十年没有变化的,这几年有的高校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比如北科大),对生产实际的指导作用明显,但是要想准确的获得是很难得,只有上压电陶瓷测量,但是相对而言,轧制力能参数的误差如果有20%以下,都认为很准确了,对生产的实际指导也有很深的指导,毕竟这个误差相比机械的安全系数已经有数量级的差异了,但是设计者为了给生产者带来更多的便利,多数选用极限计算法来确定该参数,也许这些参数在生产中一辈子都可能用不着,但是设计者不能给使用人留下缺陷,
呵呵,不知别人如何,我在这些地方还是谨慎,
另外,你讲的可能是型、线、棒轧机,一般来说,齿轮机座中心距(节圆直径)等于轧机的轧辊公称直径,除非有利旧,或者利用图纸加工等,一般调整人字齿轮轮盘的厚度来增加力矩,很少去变化节圆大小

楼主:
谢谢铁匠版主的解答。
我说的确实是一般的棒线材轧机,大的设计院都是比较规范的,提的参数都比较接近,我们计算没什么问题。除了几大设计院以外,现在也有许多别的单位也在大包,提的参数就相去甚远。而且棒线竞争激烈,投标方都希望方案越精确越好,如果工艺提出来的参数范围太大,下面的详细设计就不好做了。

网友:
呵呵,线棒的轧制力能参数经过这10多年的洗礼,基本能很接近实际值了,除非钢种变化很大,在一般简单圆孔和椭圆孔计算是比较准准确的

网友(2009-02-10):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工艺计算的轧制力矩要小于齿轮机座的力矩,这个是肯定的,由于传动效率和摩擦的存在、
至于工艺计算的轧制力矩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有一定水分的,在轧制力能参数的计算上,基本是几十年没有变化的,这几年 ...

学习了,希望在轧机方面有机会向您请教。

网友(2009-06-23):
版主,可以给个你的QQ号码不,希望在轧机和飞剪方面多多向你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相互学习,我QQ:402107312

网友(2009-11-10):
根据个人体会,在理论力学范围内,各种算法还有足够的准确性;而在塑性力学方面,其准确性就差得多。这是由于塑性力学的计算公式,在推导过程中,几乎没有不做简化和假设的,简化、假设越多,与实际情况差别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