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中如何设置尺寸数字在尺寸线上面标注

楼主(2009-01-02):
proe中默认的尺寸是标在尺寸线的中间,把尺寸线打断了,如何设置在它的上面

网友:
选中尺寸点右键找到属性一项  里面应该有设置的

网友:
看一下绘图配置,好像和以下两项有关:
text_orientation parallel_diam_horiz
parallel_dim_placement above

网友(2009-05-09):
单击右键选择属性---绘图选项----选择文字平行于尺寸线然后添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