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了一批不锈钢订单---请教

楼主(2009-01-02):
最近公司接了一批不锈钢订单~按工艺要求用的是304不锈钢铸件~毛坯外圆大概是34MM左右~要求外圆切削到32MM~公差+-0.02~~~平端面大概平掉2个MM~公差+-0.4这样的要求应该不难~但就是刀片用的太历害了~做不到100个一个刀片就坏了~效率太低~成本太大~我们试过好多种刀片都不行~包括焊接式刀具~现在我们手上用的是小日本TUNGALOY的刀片~效果还是不行头都大了 ~切削液用的是不锈钢专用~请问侠客们该用什么牌号的刀具最好啊~~要详细点哦~谢谢~

网友:
你的切削参数呢?

网友:
东芝的不锈钢刀片应该还挺好用呀!你的数量跟我国内买YG8的寿命差不多了。看看你的参数吧!应该远不止这个量的,而且304算是不锈钢里比较好切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吃刀量~走刀速度~转速~都试过还是一样~今天一个工人车了200头产品用了3个刀片~现在真有点怀疑采购员买的刀片是不是炸弹啊~

网友:
你现在是一刀成型还是分两刀做的,不妨先粗车,然后在精车。虽然多了一步,但效率和寿命都会提高很多,免去了换刀的时间,节约了成本。

网友:
至于具体的刀片,你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广,不如住友的AC630M,三菱的US735等等,效果都非常的不错,不妨一试。

网友:
yindahai2025说的工艺上调一下是否可行?或者试一下京瓷的CA6525或者PR930材质,可以先找代理商提供样品的。刀具现在真是越来越烂了,什么价格都有人能做,水货还算好的,贴牌或者弄开不干胶标签放进去一些贴牌的,即便客户说寿命不行的话,也是有好有坏说不清是工艺、加工材质或者刀具的问题,这些害群之马阿。

网友(2010-05-19):
说不定进到假货,还是自己要请自了解!!!!

网友:
黛杰 8015
价格是有点高,线速度200以下,把你说的三菱摔的远远的  ,速度快了还是要其他品牌

网友:
现在有些品牌卖的太开,价格低,都是10片里面1片假,甚至全假
没办法的,国人的消费心态就是要便宜便宜再便宜

上面说的AC630m可能也不错

网友:
中联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和销售不锈钢棒、不锈钢带、不锈钢板、不锈钢管等各种规格型号的不锈钢材料。
楼主有需要的话可以与我公司联系,比如关于一些问题的了解,也可以给我们咨询。
公司电话:0769-85371819  公司传真:0769-85371829
联系人:陈皓 13712679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