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产315t液压机泄压慢---请教

楼主(2009-01-02):
各位高手请问8 ~! Y3 Z8 H/ V; J7 }
     湖州产315t液压机泄压慢是怎么回事?头一次接触这样的设备也没有图纸,愁死了!就是在加压以后回程时泄压时间太长影响工作效率,其余动作都很正常。这台设备液压站是湿式电磁换向阀控制和控制油路结合控制的。拜托各位有知道的请赐教!先谢了!

网友(2009-04-16):
最好上传一个液压图!

网友:
电磁阀的阀芯清洗一下,有可能是电磁阀的衔铁里有脏卡住造动作不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