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钻加工时扭矩过大,什么原因?

楼主(2009-01-02):
现在使用单刃枪钻加工铝合金,深度为220mm,加工后的内孔表面光洁度很好,但是机床总是显示扭矩报警,要么就是发生断刀和崩刀现象,请各位大侠指教。

我的分析是扭矩大是由于枪钻的副切削刃和内孔表面积压力太大所导致,所以改进方向就是降低径向积压力。第一可以改变外角和内角,第二改变刀尖的位置。这是我的想法,请指正或探讨,谢谢!

楼主:
请各位同行赐教!谢谢!

网友:
你的枪钻直径、设备、枪钻照片有吗?

网友:
我公司用的枪钻设备是台湾勤闵的,枪钻刀具是德国BOTEK的,刀具很耐用,加工材料为ZL107,表面光洁度达到Ra0.2-0.4,楼主说到的问题固然与刀具角度有很大关系,但从我的使用情况来看,有以下几点要关注:
1,机床形式(卧式或立式,我们是立式);
2,冷却形式(纯油冷却,以前我们用日本出光的枪钻油,现在用枪钻合成液兑水,效果也很好,还环保);
3,冷却压力;
4,刀具冷却水孔形式(单孔,双孔,腰形孔,我们用双孔)
5,切削参数(我们刀具直径为23.77,线速度104米,进给110mm/min)
以上请楼主参考下

网友:
你是刚开始加工就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打了一段时间后出现?
前者有可能是机床问题,过载保护太保守,油压不够挤屑,油太脏,主轴精度!
后者的话很有可能是刀具寿命问题,本身耐磨就差,还继续打必然会蹦。勤磨!
当然都要综合考虑

网友:
“2,冷却形式(纯油冷却,以前我们用日本出光的枪钻油,现在用枪钻合成液兑水,效果也很好,还环保);”
问题就出在这里!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有没有工件图纸发过来看看
我曾经在论坛里面发过有关枪钻切削力的计算,你可以看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8028

网友:
我们提供枪钻时,会关注:
1,修磨刃长,钻孔深度,去屑槽长,刀柄长度,总长度
2,夹紧套筒,切削刃几何,冷却液,压力 bar,机床,转速 / 进给,加工材料,硬度/ 抗拉强度。
通过这些建议客户使用是镶嵌硬质合金刀,整体刀,是否内冷?
结合4#
,机床形式(卧式或立式,我们是立式);
2,冷却形式(纯油冷却,以前我们用日本出光的枪钻油,现在用枪钻合成液兑水,效果也很好,还环保);
3,冷却压力;
4,刀具冷却水孔形式(单孔,双孔,腰形孔,我们用双孔)
5,切削参数(我们刀具直径为23.77,线速度104米,进给110mm/min)
刀具的好坏与否,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一项一项的确认是否有问题。
不知道这样回答是否可以?

楼主(2009-03-11):
不好意思,最近生产太忙,也没时间来论坛看看,感谢各位的关注.
我们使用的是直径9.5mm的枪钻,枪钻总长为525mm,转速为5000rpm,进给为300mm/min.
故切削速度为149.15m/min,每转进给量为0.06mm.
采用普通电机,带动齿轮箱,电机转速2850rpm,输出转速为5000rpm.通过导向套\钻套导向加工工件.
冷却液压力为50bar,枪钻采用R1肩部,N-8切削刃形式. 加工铝合金.

请各位同行赐教一下关于主轴\导套\钻套的同轴度规范,在多少以内合适?
今天枪钻断刀了,因为扭矩报警,郁闷!

网友:
看你的参数.....好熟的参数,是不是长沙的床子?参数没什么问题,也可以稍微降低一下来试验,现在的是中等偏高的参数。通过改变修磨角度可以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我估计效果不会太大。在普通的枪钻领域,角度的问题更多的是锦上添花,不是主要因素,只要保证角度不干涉就行。拿手握着在普通砂轮机上磨出来的枪钻也照样干的挺好。

我不喜欢太多书面理论的东西,建议楼主进行强制换刀或换涂层刀具试验。如果扭矩过大的问题还没解决那就找机床厂家吧。

楼主:
郁闷啊!
今天又跟踪了一天,加工中偶有报警,没有新思路.

楼主:
跪求枪钻加工中主轴电机功率计算公式

转速5000,进给0.05,加工铸铝KS=750,枪钻直径9.5mm,机械效率0.85,请各位大侠明示功率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2009-04-20):
我司生产枪钻及枪钻专机的公司。这样的情况以前遇到过,这是因为切削面太宽导致的,把负切削面磨小就可以了。http://hi.baidu.com/zhongyidejixie

网友(2010-08-19):

不好意思,刚看到帖。我公司主要从事机床加工,枪钻制造和销售。帮客户提供枪钻机床疑难加工问题,有需求请来电;13916959045。QQ312005067。

网友(2010-12-03):
今天我又来了,这和机床的结构有点关系,主要还是。。。。

网友:
走刀量的选取是否调整一下?导向套的同轴度0.005mm

网友:
不错很专业哦强烈要求此贴加精这帖子一定顶比火啊

网友:
一、看一看气压是否符合刀具要求。二、选择合理的切削参数(应是转速较高,进给较慢)。

网友(2011-03-09):
主要是选择合适的加工参数:加工转速,进给,油压,机床夹具的结构等有关。枪钻的使用寿命是根据现场加工情况而定的,比如加工小直径的2-5MM整体硬质合金枪钻,机床各方面稳定,每修磨一次枪钻可以加工45#钢200米左右,大直径的枪钻肯定做不了这么都啦,直径大于15MM的大概修磨一次大概加工50米左右吧,如果直径大于25MM以上,20米都加工不了。关于枪钻的质量目前小直径的枪钻,决大部分还是从国外进口的,国内的工艺还达不了,我们这边也是做枪钻生产和销售的,有进口的和国产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帮忙推荐一下。谢了   QQ312005067(深孔钻技术)

网友(2011-08-08):
如果是刀具径向力受力太大的话会影响加工粗糙度,但是你说表面光洁度很好所以应该不是径向力大的原因。
各切削刃几何角度能给出吗?

网友(2013-12-02):
引用 楼主:
转速5000,进给0.05,加工铸铝KS=750,枪钻直径9.5mm,机械效率0.85,请各位大侠明示功率计算公式,谢谢 ...

你好,请问你现在知道公式了吗  能不能告诉我下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没有工件图纸发过来看看
我曾经在论坛里面发过有关枪钻切削力的计算,你可以看看
http://bbs.c ...

你好,能否请教下 枪钻加工ZL107(铝件)的切削功率计算公式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否请教下 枪钻加工ZL107(铝件)的切削功率计算公式  谢谢啦

那个链接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