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位置伺服控制与速度伺服控制

楼主(2009-01-03):
关于液压伺服控制系统中的位置控制系统和速度控制系统。
我的问题是,对于位置控制系统而言,当负载到达指定位置时,输入指令与反馈信号的偏差为0,那么伺服放大器的输入(即偏差信号)为0,其输出电流也为零,阀口关闭,负载停止;那么对于速度控制系统,当负载速度与指令指定速度一致时,系统偏差也为0,伺服放大器的输入为0,其输出电流也应该为0,那么阀口怎么会保持开度一定从而使负载保持一恒定速度呢?
为新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
将速度再做一次积分,得到一个对应的位移值,控制系统给出一个与位移值成一定比例的信号驱动伺服阀或比例阀,只要速度不是零,得到的位移就不是零。

楼主:
速度控制系统给出的指令信号是与速度成正比吧?

楼主:
该问题我已解决,速度控制系统只能达到速度的动态平衡,所以偏差信号不可能持续为0,伺服放大器的输入信号自然也不能为0,伺服阀也就有电流输入,可以保持阀口保持一定开度